西门子变频器
上电顺序很重要吗?

楼主(2006-10-16):
M430的55KW,用于恒压供水,使用变频器自带的多泵功能正常,就是有一点始终没解决:使用4-20mA做反馈,每次上电时老是必须二次线路先上电,主回路才能上电,否则变频器就不能正常接受反馈从而工作不正常,主回路、二次回路同时上电都不行。
是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比较怪,个人认为上电顺序不重要

楼主: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百思不得其解!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B:
“必须二次线路先上电,主回路才能上电”
1、控制、保护都在二次线路,必须二次线路先上电,使得控制、保护投入运行后,主回路才能上电;
2、如果主回路先上电,有问题谁执行控制、保护??

楼主:
问题在于二次回路后上电的话变频器就不能正常接收模拟量信号。即使主回路线上电二次回后上电也不应该出现变频器接收模拟量不正常现象,在主回路先上电的情况下万用表测量反馈信号是正常的,在变频器上监控就完全乱了套了

网友C:
通常是没关系,不知你为何会这样!

网友D:
反馈回路系统设计有问题。

楼主:
反馈回路有问题,不知是哪方面?
现场一共3台,除了功率不同外其他都是一样的,而另外两台都没有这个现象,虽然不是大问题但客户印象不好的

网友A:
主回路上点,如果控制回路没有上电.
机器应该是待机状态吧

网友E:
主回路与二次线应该是没有什么顺序的,你好好检查你的控制系统吧,我们也无法验证这个问题,因为是你在现场!

网友F: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我个人认为上电顺序不重要.

网友G:
二次线路怎么接的?

网友H:
可能是干扰问题!你用屏蔽线连接4-20mA的信号吗?信号线路最好不和一次回路混在一起!

网友I:
我也认为上电顺序不重要 二次回路可能有故障

网友J:
我认为是软件设计的问题,在上电时没有检测到4-20mA电流,等二次上电后软件没有刷新反馈接口信号,依然保持原来信号的状态,更换一个I/O板应该排除故障。

网友K:
分什么设备或仪器

网友L:
应该变频器有问题
你另外两台不是好的吗,对调一下变频器看看

网友M(2006-11-24):
按雨寒风说的试一下,然后给大家一个说法吧

网友N:
通电次序一向重要

楼主:
更换变频器后一切正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