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电流问题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6-10-16):
对电力的很多概念一直模糊。今天有碰到新问题了,在看Schneide NS开关资料时,发现一个问题搞不清楚。
算三相短路电流时,资料常用的例子是计算一个变电所高压10KV母线上短路点和低压380V母线上短路点的短路电流。最后用标幺制法进行短路电流计算,最后算得高压母线上短路点短路电流是几KA,380V母线侧的短路电流是几十KA。
我搞不明白的问题是,比如NS630标准型开关在380V/415V时的分断能力是45KA,加了STR23SE脱扣器后瞬时短路保护电流是6930A(11倍额定电流)。这个瞬时短路电流保护电流怎么理解?
极限短路分断能力指的是低压断路器在分断了断路器出线端最大三相短路电流后还可再正常运行并再分断这一短路电流一次,至于以后是否能正常接通及分断,断路器不予以保证
那么瞬时短路保护电流是怎么定义的呢?如果塑壳输出侧三相短路,短路电流会达到几十KA,瞬时短路电流是指在电流上升到6930A左右时就进行短路保护脱扣吗?现在这个短路保护电流和分断能力搞不清楚。

网友A:
高手能回答.期待

网友B:
1)瞬时短路保护电流;大雨这个电流断路器就瞬时分闸脱扣..这个是断路器的整定参数..
2)实际电路的短路电流是由电路参数决定的:在电压确定的情况下,它只取决于短路电流的回路阻抗..
3)分断能力是指断路器能够分断的最大短路电流,这是个断路器的设计参数,实际应用中需要对此参数作校核,要求在断路器出口以下的任何点断路电流都应小于断路器的分断能力..
4)请注意,实际由于断路器动作响应的滞后,断路器世纪分断的电流要远远大于其瞬时脱抠整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