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PLC5/20朋友请帮忙?

楼主(2006-10-16):
很老的型号,PLC5/20,现在的问题是,组态中(只)有一块摸入模块1771-IFE,我们用RSLINK监视,发现其所有(16)通道的信号在某个点(段)会有跳变,比如,我外接一个0--10V电位计信号到通道1,在缓慢变化并用万用表测电位计信号始终是线性变化的,但监视内部数据假设是N20:0(值范围-4995~4996),信号增加到300(电位计信号约2.5V)时跳变到170,在外部电位计信号继续增加时又从170继续线性增加至最大无跳变,然后电位计信号回调至2.5V附近N20:0值又有一次突然变大的跳变,外部电位计信号继续减小时,N20:0值又从跳变后的值线性下降至最小.
说明:1,测试时产线停止,断掉了所有数字I/O,PLC处于REM模式;
   2,测试了数个通道,包括以前用到的和空闲的通道;
   3,测试时只接了电位计信号在摸入模块的被测通道.
   4,此设备为欧洲二手设备,故障前一切正常,使用10年以上.

请问:这样能判断摸入模块有问题吗?我现在担心换模块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网友A:
感觉模块没有问题,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请问楼上,所说的设置是指什么?如果是模块上的跳线肯定没有动过,如果是软件设置,也不对,CPU中RAM的程序和EPROM中的程序都一样,故障前运行正常啊?请各位继续支招.急!!!

网友A:
我说的设置指的是输入的信号,转换的范围,你说的这个情况好像设置了一个滞环

网友B:
1.备份源程序。
2,断电,拔掉所有模件,对所有模件及机架作彻底清扫,检查接地系统。
3,用Rslogix组态一个最小系统,只对1771-IF模件进行读写。
4,下装组态到CPU进行测试,如不行更换槽位,仍然故障的话,应为老化引起的EMI不良,可考虑设备改造。

楼主:
我对ROCKWELL的东西真的了解很少,继续请教楼上二位:

CONSATANT:如果如你所说是设置了一个滞环,请问应如何更改设置,在哪里改?
skyeagle:1,程序已经备份,而且有EPROM;
     2,我们对1771-IFE清洗过,制造时间是1996年,但模块上还是很清洁的;
     3,测试时我们拔掉了所有数字I/O模块的前连接端子,但ENCODER模块和两个模出模块没作任何变化,并拆了1771-IFE上所有信号线,只接入电位计信号;
     4,没有尝试更换槽位,EMI不良有可能,但是其信号跳变是乎还有点规律,与通常的干扰状况有区别啊?

楼主:
昨天换了模块(型号同,版本新)后信号突变的现象没有了,不过这个故障还是有点感觉奇怪,这种模块有人能修吗?

网友C:
楼主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你怎么发现这个现象的?我校验通道一般只做5个点,不太可能发现你所说的情况。

楼主:
是这样,设备的操作面板上有个速度显示表,当我按下设定速度按扭时,它显示设定速度,松开按钮它显示实际线速度.故障出现后当我产线停止时,按下设定速度按扭并调节速度设定电位计,就观察到显示值有个跳变.后来就象我前面说的那样测试了下.

网友D:
Raw/Proportional
Engineering Units
Scaled for PID
你的数据格式是上面哪一个?
Scaled for PID?

网友D:
可能你的电位器有问题。

网友D:
换模块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