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软件字元件中的位怎么表示啊

楼主(2006-10-16):
三菱软件字元件中的位怎么表示啊
在Q系列中好象可以用D0.0表示
那么在FX,或者A系列中怎么表示啊?

网友A:
表示不了, ,如非要用的话可以用如
ld m0
mov h12 k2m0
代替. .

网友B(2007-05-22):
可以用ON位判断指令呀,BON S D n,其中S是要表示的软元件,如D0,D是要判断的位的映射,n是要判断的位。例如:BON D0 M0 K15,意思是如果D0的第15位为1的话,M0置1

网友C:
利用 LD M8000 MOV D0 K4M0 指令
即M0-M15相当于D0的位0-15

网友D:
 几几: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2 16:49:00
可以用ON位判断指令呀,BON S D n,其中S是要表示的软元件,如D0,D是要判断的位的映射,n是要判断的位。例如:BON D0 M0 K15,意思是如果D0的第15位为1的话,M0置1
还是这个好用!

网友E:
用与\或\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F:
有个问题请高手帮忙.有一个触摸屏控制的FX2N-128的机器换完PLC后,拷完程序运行都正常(别的动作)唯有温度读不出来,联电脑能看到寄存器里的温度在变化.机器外围都正常.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