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的区别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6-10-16):
请问交流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的区别。谢谢!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期待答案中。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A:
我是这么认为的,线圈在交流电路中,以感抗为主,而在直流电路里,以电阻性的阻抗为主,不知对不对?

网友B:
线圈在交流电路中,以感抗为主,线圈在直流电路中,也以感抗为主其作用是滤波

网友B:
还有储能

网友C:
抑制谐波,抑止电流突变

网友D:
     只有交流电抗器,没有直流电抗器

网友E:
只有交流电抗器

网友F:
线圈在交流电路中在直流电路里,以感抗为主
交流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的区别是作用不同

网友G:
我也想知道。

网友H:
不论交流还是直流电抗器,它们都是电感,但结构不同。交流电抗器的铁芯是无气隙的,直流电抗器要留一定的气隙,增加磁阻,使电抗器不进入磁饱和状态。另外,凡是线圈有直流成分的电感元件,铁芯都要留气隙。

网友I:
楼上说得好。

网友D:
1、在交流电路里才有电感的概念,所以只有交流电抗器;
2、如果有人把用来滤波的有直流电通过的电抗器叫直流电抗器,可以理解;
3、有直流电磁铁,但不是电抗器;
4、就好象只有交流变压器,没有直流变压器一样。

网友H:
发表论点前要先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这个论坛谁都可以发,如是期刊杂志,我想基础知识欠缺的文章是不能发表的。电感的概念与交流和直流有关吗?

网友F:
嘻嘻
当然无关了
有误人子弟吗
呵呵

网友D:
1、线圈的电流变化时,线圈产生感生电动势,把这个感生电动势叫做自感电动势;
2、线圈自感电动势的大小与电流的变化率成正比即:
         e = L dI/dt
我们把比例系数L定义为线圈的电感L,它的大小只与线圈本身的性质(匝数、几何尺寸、介质的磁导率…)有关;
3、电感L的单位:亨利H,当电流的变化率为每秒1安培时,线圈的自感电动势为1V时,则线圈的电感L为1H;

网友J:
直流电抗器是用来限制电流上升率的.

网友K(2008-12-26):
谁能为我介绍一个做电抗器的技术人员,熟悉电抗器的制作工艺021-57567919 13564512478 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