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软件界面

楼主(2006-10-16):
各位大虾,我第一次使用ifix,版本是3.5,现在业主要求把所有的流程放在一个系统总览里面,用一幅画面显示,这样全屏的界面就不够大了,我现在画面就只能做到全屏,可怎样才能使界面宽度加长啊,就是在界面的下端用横拉框的形式表现出来,研究了好长时间都搞不定,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小问题啊,望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楼主:
那位老兄知道啊?感觉ifix不可能连这个功能都不能实现啊,它可是最好的组态软件之一呀

网友A:
为何不试试我们公司的软件呢?
我公司的软件有案例深圳地铁
画面做到了9216*2304的
可以用滚动条拖动的哦
详细了解可以联系我
52560854 郭先生

楼主:
晕倒,简单的问题,每仔细看,对不起各位看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