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如何根据电机选择频敏变阻器

楼主(2006-10-16):
紧急求助:请各位高手告诉我,如何根据电机容量选择频敏变阻器的规格。我的用途是球蘑机185KW的绕线式电机的起动。同时还想知道电气部件在选择时是如何考虑它们的匹配的。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何必用那玩意儿啊!现在有无刷自控软起动器,直接套在电机转轴上即可,彻底淘汰了碳刷、滑环、频敏变阻器、一台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气等,转子用的短接电缆也可不用,线路大大简化,故障率也大减,软启动器使用的是一种水电解液,根据电机的转速来调节极板间的距离,来改变电阻与电流,使得电动机能在额定转矩下启动,安全、稳定,价格也不贵,不妨试验一下

网友B:
用水电阻比较好,效果同软启动一样

网友C:
我用过水阻和频敏的,我感觉两都差不多,都好用。那个无刷自控软起动器没用过,想找点资料来看看。如果效果好的话,推荐你用这个玩意,绕线式的大功率电机的滑环部分简直太烦人了,短路开关的消耗也很大。别墅有无刷自控软起动器的电子资料没有?传来看看chinazdy@gmail.com。先谢谢。
==========================
一点小资料:
BP1:系列频敏变阻器适用于功率自22千瓦至2240千瓦,30赫芝,三相交流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轻载及重轻载做偶尔起动用。例如:水泵、空压叽、轧钢机、空气压缩机等。

BPZ:系列频敏变阻器与BP1系列-样,用于轻载起动,电机容量10~1120千瓦。如空压机、水泵等。结构与BP1系列不同之处是铁芯是用方钢制成。根据电机容量不同铁j芯排数可为1~4排。

BP3:系列频敏变阻器适用于2.2~125千瓦,JZR系列绕线型异步感应电动机频繁操作情况下的起动。频敏变阻器常接于电机转子回路中,一般不另装短接装置。BP3系列频敏变阻器的型号含义与BPI系列相同。

BP4:系列频敏变阻器适用于14~1000千瓦绕线型异步感应电动机作重载偶尔起动用。例如球磨机,破碎机等。

BP6:系列频敏变阻器适用于频率为30Hz的三相交流绕线型异步电动机。作重载起动用。频敏变阻器设计成四管式结构,它由铁心和绕组两部分组成。铁芯部分每相共有两个环,最外层和第二层是铝环,第~层和最里层是铁环,辄铁为厚钢板。四管式结构是在BP4系列基础上再套上内铝环和内铁环。在电动机刚起动时,由于电流的集肤效应使磁通集中于外铁环,随着电动机转速的提高,转差率逐渐减小,集肤效应减弱,磁通逐渐进入内铁环,使内铝环中感电动势增大,其作用相当于在外铝环上并联一-个阻值逐渐减小的电阻。在参数合适的情况下,内外铝环合成等效电阻与转差率平方根成正比,变阻能力可大大提高,因此这种四管式频敏变阻器的机械特性比BP1、BP2、BP4等系列优越。

BP8Y:系列频敏变阻器适用于新型节能电机容量l.5千瓦至200千瓦50赫芝YZR系列起重冶金用三相导步电动机频繁操作情况下的起动及反接设备。该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回路中接入频敏变阻器,一般均采用常接方式,不需另装接触器等短接设备。故其特点是能以精练的系统使电动机获得接近恒转矩的机械特性。是极为理想的启动原件。

BPS:系列频敏变阻器适用于带飞轮(转动惯量)的匀流绕线型电动机,组成转差率调节器之用。

网友A:
TO老毛病:我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有关无刷自控软起动器的介绍,就从厂家购金两台,对我公司的两台绕线式电动机进行了改造,使用了两年了,一直没有故障,维护量很小,仅仅加一点电解液而已。它是一个圆柱体直接套在电动机原来有碳刷的一端,当然滑环与碳刷是彻底不要了。我记得是温州温岭生产的,你不妨搜索以下,我这里没有电子版的资料

网友C:
to别墅:
我想知道无刷自控软起动器的适用范围有没有什么限制,比如功率和电压等级。还有,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过什么新的故障点吗?谢谢您

网友A:
只要是绕线式的交流异步电动机,我想都能用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来替代,我公司使用的是线电压是380伏的,至于有没有高压的我就不太清楚了。从使用的情况来看,两年来一直运行正常,只是平常巡检时检查一下电解液的液面而已,购买软起动器时厂家赠送启动液。

楼主:
TO别墅:无刷自控软起动器是不是就是一个直接安装在转子轴上的家伙?难道还配备了电解液?我了解这是两种不同的启动方法,难道你同时用上了,无刷起动器好贵,就我这电机一个要15000,成本难控制啊

楼主:
TO别墅:你们用的电机多大?像我这电机不算大,所以相对好控制,初步打算用频敏,不过无刷的绝对很有诱惑力,不少地方都使用过,效果不错

网友D(2010-12-16):
请问能用在高压电机(6kV)当中吗?我单位有一台是用频敏变阻器起动的高压电机。再个我还想请教一下,我单位的频敏变阻器在电机起动完后没有切除,只是接法不同而已,但是一直存在电机发热的问题,同时频敏变阻器发热也很严重。我该怎么办,可以甩掉吗?

网友D:
补充一下,我是说无刷自控软启动器能用在高压电机当中吗?

网友E:
对:谢工 关于

请问能用在高压电机(6kV)当中吗?我单位有一台是用频敏变阻器起动的高压电机。再个我还想请教一下,我单位的频敏变阻器在电机起动完后没有切除,只是接法不同而已,但是一直存在电机发热的问题,同时频敏变阻器发热也很严重。我该怎么办,可以甩掉吗?

内容的回复:高压电机用水阻起动挺不错的,我厂就有5台,就是设备比较贵,多少钱我就不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