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3051咨询,量程迁移

楼主(2006-10-16):
咨询3051cd1系列差压变送器(-6.22-+6.22kpa),能否调试为检测0-10kpa工况的压力变送器.

网友A:
可以,用275或375调很方便。

网友B:
不可以.-6.22-+6.22kpa这是指最大量程
也就是说量程的可调节范围,

楼主:
到底可不可以,请周公或jiuxinf回答以下.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CD后面有个1,看到“量程迁移”四个字,就把-6.22-+6.22kpa看成了仪表里原来已经设定好的量程了。3051CD“1”不能设成0-10kap,最大是0-6.22kpa。 收回前面的“可以”二字。

网友A:
没想到会犯了个低级错误,说错的话和判断错误的过程都在上面了,不做修改,给大家做个反面教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