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用什么方法可以产生大电流

楼主(2006-10-16):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 电阻变小,8V/100A=0.08

网友B:
请问
[b]电压DC8V恒定[/b]
精度有何要求?
大电流 100A以上
需要短时工作还是长时间连续工作?

网友C:
用大功率电阻

网友D:
呵呵,短路也可。
如此大的电流,如此低的电压,有什么意义?

网友E:
电容放电。用途示例:充磁机。

楼主:
电源唯一,精度不要求且功率足够,内阻r=1欧 ;
电流要求工作时间短 频繁启动 ;

网友E:
‘电压DC8V恒定’ ,‘内阻r=1欧’,用什么方法可以产生大电流 100A以上?这怎么算的?

网友F:
目的没说清楚,是要一个输出8V,100A的电源吗

网友B:
同意 周公:
电容放电。
电流要求工作时间短 频繁启动
请问时间有多短?
s?ms?
频繁启动
多频繁?
是点焊机吗?
也可以并联一组镍铬电池
1.2V*6=7.2V
不知是否可行?
请指教

网友G:
降压变压器。

网友G:
比较威猛的降压变压器。

网友H:
开管电源

网友I:
太简单了,流水线上直流连续焊机都可以做出来,
焊接电流40000A,380的供电电流也有400A

网友J:
提高电压或者减小电阻。
比如直流电镀,电流就很大,一般都是几十安培。还有电焊的电流也很大。

网友I:
太简单了,流水线上直流连续焊机都可以做出来,
焊接电流4000A,380的供电电流也有400A

网友K:
用水电阻

网友L:
电容放电。例:充磁机

网友L:
恒定 8VDC 能 长时间提供 100A电流 。?

网友M:
大功率降压变压器

网友N:
打雷时竖根100米的铁杆,据说有上亿安培的电流.

网友O:
 电容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