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能不能控制安川的伺服!

楼主(2006-10-16):
我接了一个改造工程,伺服是安川的,而我习惯用西门子的plc,请问能连接么?

网友A:
那要看伺服的型号和控制工艺的要求

楼主:
安川的∑-II

网友B:
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可以

可怕的习惯……

楼主:
Jena,多谢了
我不是专业搞自动化的,只是我所在的行业也要用到这些东西,所以能力有限啊!

请问,这两者应该怎样连接。

网友D:
完全可以的(用晶体管输出方式的PLC就行),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用脉冲控制,脉冲数量就是行程,脉冲宽度就是速度.

网友E:
"脉冲宽度就是速度"
脉冲频率就是速度。

网友F:
脉冲信号要倒的,S7-200是PNP,安川是NPN,找个晶体管反过来。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只知道从原理上可以连接,但是我也不会接,看看说明书吧,楼上的已经给你提供思路了

网友F:
还可以把正反转脉冲回路接线反一下,最终要解决的是驱动接收到脉冲后能够形成回路。这2种方法都可行,也都实践过。。。

网友G:
你可要想好啊据我知道200的高数输出好像是20Khz  总知是有点低,所以你要是上高速的话,就要用电子齿轮,也就是说会损失精度哦!

网友H:
楼上的,早就升级为100K了

楼主(2008-06-01):
最后还是用的 omron

网友I:
OMRON 的 定位不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