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628高手帮忙

楼主(2006-10-16):
各位大虾:
    我们现在调试的一块电路板主要实现单片机mega128通过运动控制芯片LM628,控制12位DA输出模拟电压最终控制松下电机MSDA。现在的问题是一上电,电机就报错过速。可实际设计的速度没有超出规定要求。通过前阶段调试,知道码盘输出的三路信号是正确的。同时DA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锁定问题可能还是,LM628选择12路输出的高低位输出的接线问题,即12位输出的时序问题。
   有这方面开发经验的大虾,希望提供宝贵意见。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A:
为什么现在还在用 628,629啊... 过速的话, 可能是上电的时候628输出了一个0xfff. 你可以用示波器捕捉一下da输出看看

网友B:
你先不接驱动器,你用单片机操作LM628,写入值由0到FFF,又到0,逐渐过渡,用示波器观察电压波形正确了,对LM628操控自如了再接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