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笔记本电脑代替触摸屏

楼主(2006-10-16):
有个国外项目用的触摸屏(只是监控用)坏了要反修,但又要看画面上的信息,请问能不能先用电脑代用呀

网友A:
不清楚你是什么屏,西门子的屏可以用电脑代替,但是电脑上需要有RT授权。

网友B:
在线模拟功能就可以吧

网友C:
你的通讯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D:
可以啊,我见过几次了,自己就是没有动过手.

网友E:
    当然可以了啊,可惜需要用上位机的组态软件比如intouch ifix之类的,同样还得知道变量所代表的意思,如果这套东西是你们自己做的那当然肯定问题不大了啊,但是如果是老外做的话那就麻烦了!!  至于通讯应该不成什么问题的,怎么和触摸屏通上的就应该可以用相同的办法和电脑通上。

网友F:
技术上讲没问题的!做个上位监控软件吧--只要不怕麻烦,哈哈,短期用的话我看就算了费时费力的,。

网友G:
呵呵,是比较费时费力!

网友H:
相当于使用上位机了

网友I:
好象好困难

网友J:
PROTOOL可以的

网友K:
想法很新颖。佩服。向大家学习。

网友H:
比较麻烦的

网友L:
不只是什么产品

网友M:
可以,但你若没有原程序和软件是很难办的!

网友N:
现在西门子WinCC flexible 就自带

网友O(2006-11-16):
这个想法挺不错的,以后有机会我也要试试。

网友P:
可以,我试过。不过你必须有此人机的编程软件及对应的专案支持。

网友Q:
不能代替,首先笔记本没触摸功能呀

网友R:
有的触摸屏,可以用鼠标代替触摸的功能

网友S(2007-01-18):
你若没有原程序和软件是很难办的!

网友S:
笔记本没触摸功能,可以用鼠标代替触摸的功能

网友T:
只需要看,要什么触摸功能

网友U:
个人认为,调试的时候可以用HIM的在线模拟功能,但是实际生产的话,就不大方便了.

网友V:
在线模拟一般是有时间限制的,到时会自动关闭,需要重新开启

网友W:
用组态软件可以办到

网友X:
触摸屏不是可以在线仿真吗?用屏的软件里面的在线仿真功能不就好了?

网友Y:
根据您的所述,首先不可能也不限时用上位机做组态,在线模拟功能基本都是在线调试时候用的比较多,不适用于生产。建议您用最快的时间买/换/修触摸屏。不过买/换,要考虑触摸屏的软件是否有!

网友Z(2008-01-12):
那不就成为了  上位机了  组态好  就可以了    只不过不能触摸了 呵呵 除非笔记本是触摸的

网友AA(2008-04-30):
同问,:1 想学习hmi和plc,手头有OMRON   CQM1  PLC和电脑,但没有也买不起HMI,就想到:能否直接用电脑代替HMI?HMI的编程软件(如EASYBUILDER)手册讲,电脑可以离线仿真,但无论如何它是需要HMI存在并有通信电缆插入的!我的设想是:改造通信电缆的接线方式,利用电脑的离线仿真,实现没有HMI也能用电脑离线仿真HMI.2 某设备的HMI损坏,买一个同型号的,然后把坏的HMI上的FLASHROM直接更换到好的HMI上,是否就可以达到移植软件修复HMI的目的?

请各位专家指教。

网友AB:
用鼠标代替的是组太软件,笔记本是不可能的

网友AC:
那你就是用组态做了一个上位机.如果你的本子是触摸屏的那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AD:
买个USB触摸屏吧!

网友AE:
临时用可考虑在线模拟,还要看HMI软件是否支持

网友AF:
提醒:在线模拟是有时间限制的

网友AG:
USB触摸屏USB触摸屏??

网友AH:
所有品牌的触摸屏在线模拟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吗?

网友AI:
想法很新颖。佩服。向大家学习

网友AJ:
想法还可以的。

网友AK(2008-05-30):
呵呵;那要工控机,没有必要;

网友AL:
用普通电脑可以

我用过的

网友AM:
这个想法挺不错的!!!!

网友AN:
那么好的主意?

有没有人用过啊

网友AO:
可以,为什么非要用笔记本电脑?我看普通台式机也可以,只是需要加个西门子网卡而已

网友AP:
当然可以,不过你要有授权才行,台式机就行

网友AQ:
hehe  在做个监控软件感觉有点夸张了,那你还不如换个触摸屏呢,如果事件不是很长,那可以考虑用再现模拟功能讲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