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 XP系统下装IFIX3.5有问题

楼主(2006-10-16):
请问各位前辈,我在Windows XP系统下安装IFix3.5装不了,是不是只能在2000系统下装???是不是我的系统还要配置什么啊?急急!

网友A:
不可能装不了,只是在检测密钥的时候很慢,如果真装不了就是你的操作系统的问题!

楼主:
就没人在XP系统里装过IFIX3.5吗??
请你们在那系统中装过的说说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直接装就是了,和2000下的安装方法一样,如果你使用的是XP SP2,在安装IFIX前需要安装一个补丁,不然安装速度和运行速度都非常慢。

网友B:
可以装,需要先下载最新的HASP硬件锁驱动程序。安装后,再装IFIX3.5!

楼主:
请问月落心河,需要装什么补丁啊??我安装了,但是运行速度太慢了.

网友A:
你是哪里的呀?很小的一个补丁,HASP4 Device Drivers

楼主:
谢谢月落心河,我装上了,可以用了.
我刚学IFIX这个软件,很多不会的,还望指点

网友C:
虽然 没在xp下装过
但论坛上 有人说过  需要个补丁的
你搜下  应该还可以找的到主题的

网友D:
需要个补丁否则安装速度会很慢 即使装上了也不一定能用

网友E(2006-11-22):
你机器直接安装XP2需要安装一个补丁:HASP4_driver_setup.zip.XP1不用,XP1升级到XP2
的也不用

网友F(2007-03-23):
我最近出现的情况与你所说的一样,也在询问同样的解决方法?很急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