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接触器的原则

楼主(2006-10-16):
请问老师傅们,我用接触器做30kw电机的星交启动电路,接触器电流选多大的,依据的原则或者说是经验是什么?先谢谢拉

网友A:
星交启动电路?星角起动吧?
如果是星角起动,建议用2台100A的作角形,1台60A的作星形。我认为接触器应选择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1.5倍以上的。1.5至2倍之间比较合理。

网友B:
星型也要选100安的接触器

网友A:
星形短时工作,电流不大,我认为60A够了。

网友C:
LC1-D3810C
LC1-D3810C
LC1-D2510C
LR2-D2355C

网友D: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0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