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含固介质液位仪表

楼主(2006-10-16):
    测量介质含固,且温度较高,低温下易凝固。针对含固介质,我们选择了带隔离液的双法兰液位计,但是由于系统较小,注入的隔离液量不能过高,否则会影响到系统温度,这样就要求控制隔离液的量,但是由于控制隔离液的量,这就会导致固体物在引出管发生沉积和堵塞,影响正常测量!
   请问有没有更好的适用于此种工艺工况的液位测量仪表!

网友A:
不知道您的容器是何种形式、温度有多高?

测量含固液体用射频电容的、超声波、浮球式多是可采用的。

有了传感器还需配用显示仪表。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不熟悉该工艺过程 又未了解清楚准确工况情况下 推荐任何测量方式都是不妥当的做法

请楼主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