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E开关和CCS开关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06-10-16):
各位好,我想最近接到个压力开关的单子,客户询的是美国UE的,我想做CCS的,我想请问一下,这两个有什么大的区别没有?

网友A:
问清楚客户的线路要求及供电回路,
然后再选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一路触点而已.

网友B:
做CCS压力开关

可以找我们
我们是直接代理
0755-26718900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iangyua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