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IS5-7.5KW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6-10-16):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LG-IS5-7.5KW的变频器,现在一上电变显示低电压故障,有时继电器要吸合,时而要放,交替的吸,放.有时正常一下,变又不行了,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先查下主回路电压是否有欠压,缺相的现象。然后,你的变频器是怎么样控制的,回路是怎么样回事,有没有程序控制,再检查程序。

网友B:
怎么样,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C:
获得更多艾默生变频器信息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B:
给LG的办事处打电话问一下吧

网友D:
LG 维修站 010 68945503

网友E:
可能是继电器的触点不好.也有可能是继电器的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