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变频器IMP!

楼主(2006-10-16):
LENZE变频器,型号:E82MV751-4B001,此前一直正常,现在加启动信号时不运行,绿灯闪烁,查手册说是控制器禁止,到底那些可能原因?

网友A:
有面板吗?就这样很难判断!

楼主:
接面板看,上面有RDY,IMP...信息,没有什么报警,还有K12,K14正常情况是不是应该闭合(故障时断开)呀?

网友B:
查查28# enable 电压,不低于18V,如OK,则interface板,有故障

网友C:
同一楼上的观点!

楼主:
查了,28 enable 电压为低电平,如果加上24V,绿灯亮,应该是正常的吧?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搞明白了,变频器没有问题,是设定到上位控制的PLC的速度值有问题,所以控制器禁止输出.

网友D(2009-07-24):
请问青岭笑傲生,你以前用伦茨IMP灯亮不工作解决了,你能详细说明一下原因吗,谢谢了,我的电话13757589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