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伺服ASD-A能达到加工精度0.001mm吗?

楼主(2006-10-16):
用台达PLC控制伺服ASD-A能达到加工精度0.001mm吗?

网友A:
小弟以前做过机械手,是用韩国的运动控制卡加安川的伺服电机做的,采用NSK的丝杆和直线导轨,精度也不过正负2um而已!我估计用台达的恐怕有点困难啊

网友B:
如果是位置控制的话,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C:
对于控制精度一般人把问题都会归结到控制器上,其实这是错误的,精度的多少主要是由你的机械精度决定了,控制这边根据开环或者闭环等控制方式会有一定的区别,但主要在机械上,但是你要达到0.001的精度,那只能做全闭环的系统了.

网友D:
楼上的有道理

网友A:
三楼的说得有一定的道理,我同意你这个观点!!!

网友E(2007-01-14):
在开环情况下,系统的精度决定于机械精度;闭环(不包括半闭环)情况下,系统的精度取决于控制器的精度。

网友F(2007-05-30):
开环情况下精度取决于系统控制精度和机械精度
全闭环情况下精度取决于系统控制精度??
不能单一要求系统是否可以做到0.001mm,因为如果是位置控制的话这也需要考虑你设置的脉冲当量

网友G(2007-09-06):
我用位置控制达到所需精度的话,如何用闭环来做呢。另外,用闭环的话精度要求真的跟机械结构无关了吗,我的行走传动方式采用齿轮带齿条的方式,对于精度有没有影响。

网友H:
应该不行啊0.001什么概念
就一般的数控系统也不行啊

网友I:
0.1丝,很困难,对机械要求非高

网友J:
1微米我觉得是最小标度:
闭环应该是有差和无差问题,闭环无静差就能解决1微米问题?

网友K:
取决于你的丝杆和导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