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

楼主(2006-10-16):
在用开关量转换时,下边的文字为什么会变成日文?

网友A:
什么意思?不太明白您所表达的意思!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可以检查一下程序。

楼主:
就是在用DOP软件修改开关量显示名称时,会乱码

网友C:
是你写开关量显示名称时,写出的是乱码吗?
你的"环境设定"选项里面选择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啊?

网友D:
把字体改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