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大家提提多轴运动控制卡的不足如何改进

楼主(2006-10-16):
大家提提目前pc+运动控制器多轴运动控制卡的在软硬件方面的不足,如何改进!希望有经验的人多多交流

网友A:
关于"不足",如果电脑死机,没有好的办法让机器保持可靠的工作状态.
好的改进办法是采用独立式运动控制器.上电,机器就能运行,而没有死机问题.

网友B:
一般做漂亮的界面不是那么方便

楼主:
好,感谢回答!我等人回答很久了,电脑应该不会莫名其妙的实际的,工控机,,第二界面漂亮那是VC的问题了,比较好实现,但是底层的插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是么?希望更多的人回答呀!

网友C:
哈哈哈!最明显的就是抗干扰的能力比较差!

网友C:
你可以用比较好的运动控制卡啊很多的比如pma卡,插补算法已经编写好的,只要用相应的运动指令,就可以编写底层运动控制程序了.
国内也有些不错的板卡.

网友D:
如果使用板卡开发是不用自己做插补程序的,你只要给他起点终点就可以完成直线圆弧等曲线的插补。你的工作就是译码,调用函数库就可以了。不足之处就是每个板卡的功能都是固定的不能以后扩充,所以每个买办卡的公司都有好多型号的板卡供你选择。

网友E:
其實用閘刀式的工業電腦就可以解決了 沒有什麼不穩定的問題
軸控卡 CPU卡 拮取卡 都可以插換 升級 調用 但如果是用一般的
PC當作IPC使用的話 簡單的自控運行也許可以 複雜的就不行

网友F:
数控系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18 11:15:00
如果使用板卡开发是不用自己做插补程序的,你只要给他起点终点就可以完成直线圆弧等曲线的插补。你的工作就是译码,调用函数库就可以了。不足之处就是每个板卡的功能都是固定的不能以后扩充,所以每个买办卡的公司都有好多型号的板卡供你选择。
Trio 控制卡1-24轴可选,IO口,通讯接口都可以扩充,是不是可以算一个例外? 这也是这款产品的一大卖点!

楼主:
我想自己开发一块多轴运动控制卡,包括硬件和软件算法以及人机界面,在一年半完成(在校硕士),时间有点紧工作量也大,可能我想借助一些国内的好的板卡,然后再编算法,请大家指导!给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