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磨床的砂轮变频器的恒线速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6-10-16):
西门子802D系统中,利用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来实行砂轮从最大直径到最小直径时的恒线速磨削,此时砂轮直径的变化是怎样从NC传到PLC中的,PLC程序又是怎样完成对变频器控制的那?

楼主:
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多谢

网友A:
正在研究中

网友B:
检测砂轮中心距离工件表面的距离,也就是半径了.用光栅吧,可以转换成脉冲交由PLC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