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2-600交流接触器致命缺点,求解,厂商进。。。

楼主(2006-10-16):
我厂用cj12-600A交流接触器作为高压绕线电动机转子的短路开关,转子电流240A。长期以来我们每隔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故障点均为交流接触器的动触头与铜带接触部位产生高温烧坏绝缘座。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改用真空接触器效果会很好.

楼主:
寿命能延长多少时间?真空价高,不方便维修。有实例没有?

楼主:
顶一下,期待解决方案

网友B:
高压绕线电动机转子的短路开关?高压多高?
cj12-600A交流接触器额定使用电压是多少?
CJ12交流接触器主要用于冶金、轧钢几起重机等电器设备,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至380V,额定电流至600A的电力线路中,供远距离接通和分断电路只用,并适宜于频繁起动、停止盒反接交流电动机之用。

网友C:
CJ12系列接触器多使用在绕线电机,其触头材料是铜,不适合大启动电流,抗电腐蚀较差,因绕线电机转子回路没有启动电流通过,所以是适用的。你提供的情况不全,其电机转子回路是提刷还是不提刷,提刷电机运行时接触器没有电流,不提刷电机接触器流过的电流也只在额定电流以下,即使有超负荷的时候,也不会大到600A,我认为是接触器质量问题,建议换CJ20系列接触器试试。

楼主:
回复我没说清楚的:
电动机定子额定电压6000V,转子电流在240A左右,不提刷。液体电阻柜起动,CJ12=600作正常运行的转子短路开关。

网友B:
电动机转子额定电压?
CJ12系列接触器额定电压至380V啊。

楼主:
致动力勇:
转子的额定电压不知道是多少,但查了一下资料,有个转子开路电压的数据,这台电机的转子开路电压是545V。我们一直以来就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CJ12-600的额定电压的确是380V。请问这样的选型是不是有错误?

网友B:
是有错误,负载电流会下降。

楼主:
致动力勇:
转子开路电压就是额定电压吗?这样使用的话负载电流的下降幅度多大?

网友B:
如果按照功率计算的公式,下降幅度约6成左右。
希望大家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