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投票!绕线式电动机用无刷自控软起动器 好、不好、一般 请选择!

楼主(2006-10-16):
回贴请先选择好、不好、一般

网友A:
没用过 期待答案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用滑电阻较好

网友D:
用了两年了,很好用

楼主:
旋风情侣:什么滑电阻?

网友E:
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转子电路串入电阻启动,可用一组SCR可控硅顺次延时自动闭合,逐级切除电阻,完成转子电路串入电阻启动过程的无刷化。
这是一个很好的无刷自启动方式!!!

网友:
绕线电机用无刷启动器,好!启动器不是你说的那样,它是装在电机原滑环盒内,拆下滑环和电刷,装在电机轴上,整个启动器随电机轴旋转,没有外接线。我们厂已使用十几年了,很好。

网友F:
请问
能调速吗?
若能
好
若不能
一般
价格高吗?
若不高
好
若高
不好

网友G:
没有用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