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这样可以么?

楼主(2006-10-16):
我们用三菱FX0N 40MR PLC,输出点外接36V的电源,
去驱动线圈电压为36V 的交流接触器(主触电额定电流为16A,牌子为德力西),接触器线圈要
长时间通电.请问这样是否可以.因为我现在不知道线圈功率是多少.我这个PLC输出点能否
承受这个电流. 请高手帮忙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A:
PLC输出继电器触点控制接触器的线圈当然没什么问题,你可以查接触器的吸合需多少伏安(说明书上应该有)。不放心的话,将各种数据都查一下。

网友B:
在线圈侧最好反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好。
PLC继电器输出一般可提供的负载电流是2A
对于一般的接触器、继电器(电压等级要匹配)都是没问题的。
但为了保险,还是察看一下接触器的各种参数。

网友D:
最好加个中继!

网友E:
加个中继,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可以减少很多异想不到的麻烦。

网友F:
交流的干嘛要并联二极管?
你这样接不好,线圈短路怎么办?
最好是像楼上说的 配个配套的中继 用其常开触点控制

网友G:
请问楼上的师傅,如果在线圈的两端反并联一个二极管,是普通二极管行吗?如果加个中继应该怎么样加啊?请多多指教!!!

网友H:
最好加个继电器,保险,维修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