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cp342-5通过光纤与上位机通讯?

楼主(2006-10-16):
我主要是想问的是cp342-5模块怎样与光纤相连,因为cp342-5上面没有光线接口,听说好象能转换,但不知道都需要什么东西,请告诉我都需要些什么?具体的型号都是什么。万分火急!

网友A:
加个光口到电口交换机就可以了,siemens的也有,其他品牌也很多

网友B:
便宜一点的用OBT,只能连接一个RS485的Profibus站点,要连接多个需要使用O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