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s7200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06-10-16):
自制的电缆(编程用)方法是用232转485,买了现成的模块,开始用的没问题,上传下载均正常,一段时间后,刷新时找到的总是未知plc,通讯不成功,此时也能用软件起停plc,但不能下载程序,上传同样不行,有遇到次事的朋友请教是什么原因导致,如何解决。谢谢。elect-s@sohu.com

网友A:
编程电缆是怎么做的

网友B:
纯的232到485转换电路可能不行吧

网友C:
我有自制的电缆 很稳定

网友D:
你自己再焊一条就可以啊,只要几个电阻OK了不到十元就搞定了.

网友E:
大哥,我也遇到了.我做的第一条都不行,能通讯上,也能上传程序,就是不能下载,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F:
在自助资料库里有电缆制作图,只要几个电阻就行了,我做了两条,没间题。

网友D:
我的条还没出问题,你们可供参考试试, 本人的是能过使用很方便。 制作时小心再小心(试验后果自负)

网友G:
到市场上买个普通232转485转换头接上就行啊.

网友G:
有问题发我信箱

网友E:
你通讯的是哪个系列的PLC,用的哪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D(2006-11-17):
S7-200 CN  CPU224

网友H:
西门子官方论坛看到的一个图,不过很快被删掉了,我没试过,自制请谨慎使用!

网友I:
有空学着做一个!

楼主:
纯232到485的,第一次的是232到485的转换口因带电拔插性能坏了,不能完整通讯了, 又买了原来一模一样的一个,上上即好用了。不要带电技插啊。

网友J:
明天按照winter938给的图做一个试一下

网友K:
我有现成的西门子编程电缆。很便宜的。如果需要就找我好了。我的EMAIL:zyj6333@hotmail.com

网友H(2007-12-10):
我一直都是用的按nethuei给的图所自制的简易电缆,幸运的是还没出过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