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中主/从PLC内部继电器M间是怎么通信的

楼主(2006-10-17):
 请教一下高手:
            我司有一台自动线机床,有一主plc(A系列),有三台从PLC(FX系列),在主PLC与从PLC之间存在着内部继电器M的通信,如主PLC的m450传送到从PLC里的M550.小第一直不明明的,这些内部继电继如何传送的,是通过plc的功能指令吗?还是CC-LINK的设置,或是直接带有这个功能.在此请教一下高手,谢谢!!!

网友A:
很简单的,,看看说明书就懂了..

网友B:
在CC—LINK中有开辟一个公用的空间
双方都认同

楼主:
请问能说得具体一点吗?我没有说明书,谢谢!!!

网友C:
  这个主从站的传送主要是靠现场总线通讯模块内部缓存来转的,
   比如:在从站中有指令读取主站模块内部缓存数据(这里要看你从站所在站号)

网友C:
  这里你得先将M450送到主站模块的缓存,这样通过指令从站就能独到M550中

楼主:
TO 非线性:
         谢谢你!好像明白了,就是说,这些内部继电器,完全是靠通讯模块来中转,这些内部继电器的传输便是靠指令来读出和写入实现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