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关于编码器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6-10-17):
我用的是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精度要求达到每转一度都能够有反馈,那么我要用多少线的编码器,输入到PLC端口的那么多信号(格雷码)再如何转换成十进制,其中的逻辑关系具体如何,请高手们能够详细解答,我现实中急用,非常感谢了.

网友A:
具体什么PLC? 三菱的刚试验成功 有专门的指令 有问题可以交流
QQ 365871920

楼主:
就是三菱FX系列,我一般用的都是FX1N系列的!

网友B:
请加31984487QQ群工控交流中心,大家一起来探讨!

网友C:
一圈有360度,起码要用512位的,就是最少要九线的,格雷码转十进制如果没有专门的指令,自己写也行,不是很复杂的,我可以把逻辑关系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