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问1个关于315-2DP集成MPI接口功能的问题

楼主(2006-10-17):
S7-300可编程控制器产品目录·03/2004印刷版第22页中提到315-2DP的MPI接口具有点到点连接的功能,请问这代表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支持自由口通讯?

网友A:
不行,格式没法自己定义
做自由通讯的话要加cp340或cp341模块
或者选择带ptp的plc

楼主:
谢谢楼上。那么集成的点对点连接功能又是如何使用呢?

网友A:
调用相应的通讯子程序,明天帮你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