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6-10-17):
我公司大部分使用690V三相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但使用电压波形检测,发现相线对地电压三相不平衡,而且每台变压器的差值又不尽相同,少的有十几伏,多的有四五十伏,相对相的电压又很正常,一条纸机线的二十几台变压器都是这样,带的负载绝大部分是马达.使用又很正常.我不知道产生不平衡的原因,对正常使用有没有影响?能解决吗?而另外几台380V三相中性点接地系统的变压器就没上面的问题.

网友A:
相间的使用负载是否相同?比如某一项的负载偏大

楼主:
下面带的都是三相马达,而且用万用表(FLUKE)测也是一样.

网友A:
电机不运行时,是否有上述现象,再有可嵌一下三相电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