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远程无线控制

楼主(2006-10-17):
设备距离控制室大约2公里外,如何在控制室远程无线控制设备的启动停止?

网友A:
有多种方式可以考虑阿:
1.如果中间没有高的障碍物,可选用无线电。
2.或者可以采用gprs/cdma的形式。
3.奢侈一点用卫星。
都可以的,现场放一个控制模块+继电器输出,控制设备的起停,ok了

网友B:
我做过一个,最远的设备距离控制室70km。使用gprs方式,已安全运行将近一年。

网友C:
距离200M以内使用工业遥控器,你这个用电台或用手机网

网友A:
to saints:你好,我对你所说的工业遥控器很感兴趣,能否发给我一份资料学习一下?谢谢了,我的email:lusg@lsis.com.cn

网友D:
saints,给俺也发一份好吗?email:liuzhenning520@sina.com

网友E:
工业遥控器的资料也给我一份吧,pengsave@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