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C CH402

楼主(2006-10-17):
   本单位有一台生产线上用到6套温控系统,使用RKC CH402 来对一加热瓦进行加热,当实际温度超过设定温度时就使用风冷。
   这套系统使用已经5年多,原来工作正常。前些时停机后,再生产时,发现实际温度超过设定温度时风机不工作,再检查参数SL4 为1010。
   将SL4改为0001后,当实际温度超过设定温度时风机可以正常工作。
   奇怪的是:
   1)既然SL4为1010时,风机不能工作,那么为什么原来可以正常工作?还是原来的参数为0001,后来又变为了1010?
   2)检查仪表参数LCK为1000,难道参数SL4会自动由0001变到1010吗?

网友A:
不管参数是0000,还是1111.
要看它代表的含义.
你不会只是把参数记下来,
竟然还没去看工艺和仪表的要求吧!
对照要求,自己重新检查设定一遍,
对于以后的使用或更改,都能做到心中有数.

网友B(2008-08-14):
SL4 是第一路报警 你是用第一路报警进行冷却吗?

网友B:
您有什么问题 可以加我QQ:36257156  RKC技术支持

网友C:
看电气接线,仪表的功能差别不大,你最好将每块表的参数多计下,留档以便以后恢复

网友D(2009-05-16):
你好

  我买了2个  按照外面线路图接 可以

   我调换 以后我行了

 难道是外面图错了   还是内部有问题

网友D:
你好

我买了2个 按照外面线路图接 不可以

我调换 以后行了

难道是外面图错了 还是内部有问题

网友E(2011-04-07):
您好!

可以给我发一份RKCCH402系列温控表的详细说明书吗??急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