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226程序

楼主(2006-10-17):
MOV-DW &VB203, VD220
MOV-B  IB0,  *VD220
最后IB0的值保存到哪个存储区了 VB203还是VB204,还是别的地方

网友A:
同意楼上.VB203

网友B:
 请问地址前面加&和*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那就是说在间接寻址中,&VB203表示VW203,当对指针指向的地址进行字节存取数据时,应该是对他的高字节操作(本程序中的VB203),而不是低字节VB204.对吗?

网友C:
MOV-DW &VB203, VD220,是把寄存器的地址vb203放到vd220里
MOV-B  IB0,  *VD220,是把ib0里的数据放到由vd220指向的寄存器地址vb203里
如果你是movw vw0,*vd220,相当于movw vw0,vw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