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输入问题

楼主(2006-10-17):
本人在 输PLC程序的时候,发现输到百分之五的时候输不进去了,就停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不过在输之前PLC里面有个错误程序,会不会PLC容量满的原因,还是怎么的?可是我觉得好象无论输多少次,前面在PLC里面的程序的还是会被覆盖的呀!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PLC

网友B:
在使用道版通信电缆有时候会发生通讯出错

网友B:
请说明您用的PLC品牌及形号,.

楼主:
我用的三陵FX2N系列的 ,请各位师傅提一下原因或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输入进去的,因为本人现在在国外,输不进去就麻烦死了谢谢各位师傅

楼主:
可是这根线在读出程序和清除PLC里面的内容都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C:
应该不会是PLC存储满的缘故,我也用FX系列的PLC,他是覆盖形式的输入,不可能存在那个问题,但是具体的我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好说,期待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