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6-10-17):
各位大虾,我用的是Schneider  ATV61HC22N4的变频器,想实现4-20mA远程调速功能,由于没有DCS系统和PLC,现想配一块能给出4-20mA的表,同时能接受变频器AO1的输出,将4-20mA的频率信号在表上显示出来。最好能计算出转速也可以?没找到,时间急,小第跪求。谢谢

网友A:
加个电量隔离变送器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用电量隔离变送器,不能看见给定的输出,而且要接收变频器的输出信号,还是不行啊。

网友B:
为啥不用面板,不懂

楼主:
面板的最长距离为10m,这个变频器可以在远程用4-20mA电流信号调速,我的目的就是为远程调速而配一块能给4-20mA电流信号的表,同时这个表能接受收并显示变频器的输出。

网友C:
我昨天帮一朋友修理了一台38系列的315千瓦的机器.
打开后,发现R相的5个IGBT全爆了.看看型号,让我心寒YUANLAIDE 东芝MQ400.
过去心中的欧美产品,原来如此。

网友D:
很多数显仪表厂家提供有这功能.把你的要求跟他们说就好了.
面板离变频器不远的话,直接用个4K7电位器0-10V给定.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找个pid调节仪表来应该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G:
同意 “山的那一边”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