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protel画板子出现的 一个问题

楼主(2006-10-17):
用protel99se画好三张sch图后,又用软件自带工具生成张sch总图,在用总图生成网表后,在 pcb图中load时,我 发现并没有把三张sch联起来,而三是各是各的 ,因此出现错误,提示有很多的 子网络,或者三 网络已经存在。
求教各位这三 什么原因造成的 ,该怎么解决 !
多谢!

网友A:
查看层次结构原理图的画法。protel有帮助文件。

楼主:
我就是用的design菜单下的creat symbol from sheet生成的啊,请问这个还有什么需要特别设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