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讨论下一代HMI的发展趋势

楼主(2006-10-17):
我是做应用的,现在在做HMI,建议大家讨论,也使得大家更深入了解HMI

网友A:
小尺寸的HMI可能会逐渐退出市场,大尺寸是应用发展的方向。

网友B:
不是尺寸大小的问题,应该是性能方面的提高,更具有智能化,功能更强大.

网友C:
同意超越无限

网友D:
一是简单,如TD400C,二是成PC.

网友E:
我是厦门维控的技术人员,对HMi的技术趋势,我们的看法是:
1、智能化:能够灵活实现工控设备的链接,以工业PC组态为目标;
2、集成化:实现各个工业控制执行元件的互联,直接连接PLC、仪表、传感器;
3、标准化:所以工业现场总线的日益成熟,各种总线协议的广泛应用,必然要求HMI朝标准化、平台化的产品方向发展。
4、傻瓜化;使用hmi不需要太多的学习和专业知识。

有兴趣的可以和我探讨。
qq:15506172

网友F:
HMI产品的发展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1、高端产品:连接功能强大,处理速度快,存储容量大,软件功能复杂;目前“平板PC+组态软件”就是这种产品,组态软件不收钱时,就是我们目前意义上的大尺寸HMI了!这种产品可连网用于大型控制系统的操作现场。
2、中端产品:目前市场上人们常说的“触摸屏”,功能最专业化,有一定的运算处理能力;可用于10-100万中型设备的控制系统中。
3、低端产品:仅能(也只需)提供显示和数据输入等简单功能,价格要求最低化,是1--10万小型设备控制现场中不可或确的“显控”终端,是小型PLC的有力补充。
    随着PC产品的发展,高、中端产品硬件性能部分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价格差别也越来越小;一但组态软件的收费方式改变,两者将合为一体,因为他们在功能的发展上及用户对这两种产品的要求上差别并不大。而低端HMI产品的定位与前两种则完全不一样,用户的要求主要表现在HMI的尺寸和价格上,大多数对功能的要求并不高,方便使用即可。因此我认为,HMI的发展应该是高、低“两极分化”的,高端的价格降低后可替代中端产品,而低端的产品在保持低价格的同时,性能和质量将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