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偏小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6-10-17):
变频器带200KW电机,电机空载。频率加到50HZ时输出电压是120V,电流20A。请问这是正常现象吗?我认为是正常的,电机没达到额定功率,变频的输出功率也要对应,所以电压就低了。
   我这样理解对吗?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A:
你的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多少?你说的这个120V电压是怎么测得的?用哪种万用表?

网友B:
你没有把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设对,所以你的输出电压就偏低呀。

网友C:
可能是机器内部参数:节电运行或输出电压百分比设置有效的关系,是变频器一种电压调整功能.

网友D:
v/f =380V/50HZ,220V/50HZ,120V/50HZ

网友E:
     正常,其功率损耗为 铁损+机械空载损耗 = 120*20 = 2.4KW

网友F:
用电器消耗的有功功率:P=√3×U×I×COS¢.由于变频器带电动机时的COS¢约为0.9左右(与变频器的生产厂家和负载有关),则按上面笔者测得的数据计算电动机的空载损耗约为4.2KW.

网友E:
  TO 太白山3767

1、太白山3767正确;
2、2.4KW错,因为是三相;
3、电机铁损+机械空载损耗为4.2/200即2.1%;
4、如果有人花大批钱节这个2.1%的能,那他肯定无法收回成本;
5、借题发挥而已!

网友G:
正常的,有些变频器具有自动能量优化功能,也就是手册里所说的AEO功能,这种功能是在不必调节变频器U/F达到较低的能量消耗。变频器只输出足够建立电机旋转所需要的电磁转矩的电压,当电压下降是电流也随之下降,达到更大的能量节约的目的,这种功能的实现需要变频器具有输出电流的检测和反馈。

网友H(2008-09-22):
abb acs510两台.维修后.输出电压不正常.空载输出380V,加不同负载,输出电压有变化,负载大输出电压反而小.(负载大小指空载电机功率不同).ABB ACS510没有节能.现在不能确定具体是什么原因.别的同仁有遇到么?谈谈看法.

网友I:
呵呵;这个输出电压是用什么工具测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