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控制

楼主(2006-10-17):
我用DSP控制永磁同步电机,启动时,电机发出“砰”的一声,震动挺大的,然后开始旋转。PWM频率16K,转速600转/分
后发现电机很热,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启动加速是怎么做的?

楼主:
我是开环的,直接用SVPWM驱动电机。直接给定d,q轴电流

网友A:
总要有个加速的过程吧?600rpm,虽然不大,也不小了,线圈的电动势应该也不小了。

网友B:
用SVPWM驱动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C:
SVPWM不能驱动永磁同步电机吗?

网友C:
应该是没有加减速过程的问题吧,功率很小是可以不加,但大了肯定是需要的
我用SVPWM方式驱动磁滞同步电机,7500rpm,启动功率12W,没有什么异常,就交货了,也没有什么深入研究。我得载波频率是40K。只是觉得不加滤波直接带电机时,电压与电流波形的thd值都很大,但电机转速稳定,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