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Y接法的星点电流的大小

楼主(2006-10-17):
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我看到有的电路上——自耦降压中星点的连接用的竞然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我想知道不同功率的电机在Y三角动行中,其Y点接触器的选用原则是什么?各位大侠,请相告。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不宵回答呀。

网友A:
不同功率的电机在Y三角动行中,其Y点接触器的选用原则是
一般应与主接触器,三角形接触器相同

楼主:
可是我在有的图中看到的,星点的接触器的规格比主接触要小。

楼主:
请看这个图

楼主:
图为什么发不上来啊

网友B:
电机11KW以下,有这种做法,本厂的平面磨床就是这样的。
启动时间约3-5S。

网友A:
自耦降压中星点
对不起
没有看清问题
实在抱歉!

本人以上所说主要针对于
不同功率的电机在Y三角动行中,其Y点接触器的选用

图中所示
自耦降压中星点的连接用的竞然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
接触器KM2受 KM1的常闭接点控制
KM1复位后KM2才吸合
负荷电流由KM1断开
当KM2常闭点断开时回路中已无电流
KM2常闭点只经过短时的启动电流,不需要断开回路中的电流
对灭弧能力要求不高

因此正如您所看到的
我看到有的电路上——自耦降压中星点的连接用的竞然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
但是如  耐压太低:所说
 电机11KW以下,有这种做法
一般辅助触点额定电流约5A
因此只适于小容量,轻载启动的电机

楼主:
 不同功率的电机在Y三角动行中,其Y点接触器的主触头流过的该就是相电流,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对不对,请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