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探测器,有多少种样式,固定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10-17):
固定式,催化式是什么意思?怎么区分?此外还有哪些品种?他们的优缺点如何?
请教老师
十分感谢您的解答!
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2007-04-21):
你表达得太模糊了,首先你说的固定式好像是按照安装方式分的。而催化式是按照传感器工作原理分的。气体探测器从安装方式上分有固定式和便携式,固定式又分为:墙装、盘装、支架等多种方式。便携式的就不用说了。
从传感器工作原理上分呢就很多了。但是常用的有以下三种:
1、半导体
2、催化燃烧式
3、电化学式
其共同特点就是都能将被测气体的浓度转化为电信号供微处理器处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按你固定式对应的应该还有便携式等

网友C:
川子的答案很标准,我就是做气体探测器的,以上产品都有

网友C(2007-06-25):
TO:伊路
我很少聊QQ,有事给我电邮.

网友D(2008-05-05):
气体传感器工作原理应该还有;

4. 非分散性红外线技术 (NDIR)

5. 色普 (spectrumscopy)

网友E(2009-02-02):
兄弟给个简单的解释吧:

分类方式有很多种, 要看采用什么标准来分类, 就象用性别分,有男人女人, 用年纪分有老人, 小孩, 有地缘分有老外和国人, 气体探测器也一样:

安装形式:固定式, 便携式

使用场合:工业用, 家用 质量要求和等级不一样

传感器: 催化燃烧式, 半导体式, 电化学式, 红外式, 紫外式(PID)另:色普方式没有用到做气体探测的,一般用来做气体分析,这是两个行业。

取样方式: 扩散式, 泵吸式

兄弟干这也好多年了, 大概也有一些了解, 欢迎指正!

网友F(2009-05-05):
固定式是指它的安装方式,报警器有两种,一种就是固定式的,顾名思义就是固定在某一个地方使用的,不可以移动。另外一种是便携式的,也叫手持式,也就是拿在手里面用的。

催化式,是说报警器的传感器种类,一般有半导体式,催化燃烧式,电化学式,红外式。

现在应该清楚了吧?有问题联系我! andy1984412@163.com

网友G(2015-08-11):
引用 网友E:
兄弟给个简单的解释吧: 分类方式有很多种, 要看采用什...

能请教你一个问题不,气体的标定是个什么概念?是用标准气体来标定气体探测器不?

网友H(2016-08-24):
标定是相对于传感器做成标准输出信号来说的。标定就是校准,传感器的输出是线性的。比如对CO传感器,

你通0ppm的CO标气,让传感器的读数显示0,你通100ppm的CO标气,让传感器的读数显示成100ppm。

网友I(2019-05-31):
还有种红外检测方式。

网友J(2020-06-03):
本公司代理霍尼韦尔传感器,研发生产各种气体检测仪,价格优势,技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