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与电机的匹配

楼主(2006-10-17):
请问高手:
一台安川变频器G7S,11kw,电机是6极、18.5kw,准备采用带PG的矢量控制方式,实际工况负载在变频器的功率范围之内。请问:运行中能行吗?如何设定变频器中的电机参数?

网友A:
你做自学习时把电机参数设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11kw的变频器 带18.5KW的电机?
感觉不行,变频器在运行时使用的是18.5KW电机的参数,一些报警参数也跟着变大了哦.在发生故障时,会对变频器有损伤吧

网友C:
不行,变频器的功率一般要大于电机的功率

网友B:
不过我刚刚又查了下,发现有人这么用过.也不是绝对不行.算出实际容量再加上一些 .

网友D(2009-02-03):
我看可以的按照10KW的数据输入变频器就行了,就是电动机的利用率较低。

网友D:
电动机的匹配与更换 朋友你们好:我有一台电动机是7.5KW4级电动机,所带负载是风机实际运行电流是10A;现在要更换一台2级电动机,所需电动机的功率应该是多大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