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

楼主(2006-10-17):
一、无刷自控软起动器简介
无刷自控软起动器是将启动电阻(水电组)直接装在电动机的转轴上,利用电机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作为动力,控制电阻的大小,达到减小电机启动电流,增加启动转矩,使绕线式电动机实现无刷自控运行的装置。
二、无刷自控软起动器的工作原理
它与绕线式交流异步动机转子串入电阻相当。只要保证电机启动电流恒定,就能保证电机启动转矩恒定,只有使启动电阻随转差率按一定函数关系变化,才能保证启动电流的基本恒定。电阻可以通过改变两极板间的距离,电解液的浓度和温度方便的连续调节,以满足电机启动过程中对启动电阻的控制要求。在电机启动过程中,水电组通过下述方法自动控制:1、改变极板间的距离。随着电机转速的升高,离心力加大,水电阻极板间的距离逐步减小,并在电机转速达到电动机额定转速经过一定延时候,将熟电阻极板距离将为零;2、改变水电阻的温度。水电阻通过电流后温度自动升高,在水电阻负温度特性的作用下,电阻逐步减小。
三、无刷自控软起动器的结构特点
为保证水电阻能在电机转子上长期免维护运行,无刷子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在整体设计上应用了以下几数:1、选用下述特性的电解液作为水电阻:a、对金属有防腐作用;b、通过大电流后不发生电解液变质,极板腐蚀、产生气体的化学反应2、起动器采用金属密封结构,对密封点均采用耐高温耐老化的四氟乙烯塑料作为密封和绝缘材料;3、设置安全排气阀,在电机转速达到额定转速后,自动打开排气阀,保证正常运行时,起动器内部的压力一大气压一直;同时,为避免因电机常时间堵转,导致电解液烧开,起动器内部压力升高,设置了安全阀,保证电机及启动的安全
四、应用效果
1、提高了电机的起动性能,可靠性和自适应能力,能以额定电流和额定转矩启动,而频敏变阻器以3--4倍的额定电流和1.5倍的额定转矩启动;2、降低电机启动装置成本和体积;3、结构简单,运行维护方便,电动机和启动装置合为一体变成了无刷自控电机。对用户来说,它就是一台具有优良启动性能的笼型异步电动机,启动设备安装后,对启动装置无需进行任何操作和维护。

网友A:
不明白,没有刷子,怎么同转子引出线相接?

楼主:
从转子引出的6个线头都压接在了软起动器的6个接线柱上,看来这个东东还真的有很多人没用过

网友B:
有5台55KW绕线式交流异步动机,选什么型号,价格如何?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别墅在 2006-10-18 19:01:00 发表的内容:
  从转子引出的6个线头都压接在了软起动器的6个接线柱上,看来这个东东还真的有很多人没用过
--------------------------------------------------------------------------------------------
那转子怎么转动?

网友A:
难道软起动器能旋转?

楼主:
软起动器本身就是一个安装在电机轴上的一个圆柱体,它当然跟着一起转动了。55KW的软起动器价格可能不超过千元吧,具体价格我不太清楚,我只管报申购计划,至于买的事情有供应部门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