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设备正常的电压和不正常时的电压

楼主(2006-10-18):
现在,PLC没有接输出输入电压,只是给PLC本身提供了24V电压,PLC接了一个三通阀作为输出设备,三通阀有两根线,一根线接24伏电压,另一根作为信号接入PLC,请问在正常的情况下三通阀接通的时候电压应该是多少?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三通阀的电压是多少?为什么,判断理由是什么

网友A:
你的PLC是低电平有效的输出形式。PLC有输出时,接通OV,则加在阀上线圈的电压是24V,线圈得电,阀动作。PLC无输出时,处于开路状态,线圈无电,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