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VFD-B 报HPF3故障求助

楼主(2006-10-18):
本人遇到一台VFD-B 15KW的变频器,通电面板显示HPF3,请问谁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是变频器的哪里坏了?谢谢!

网友A:
CPU板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你最好先检查一下传感器

楼主:
能否详细一点,你说的是输出部分的三个电流传感器吗?

楼主:
版主,能否指点一二,很急的

网友A:
不好意思,刚看到,先把三个电流传感器拆了看看!

网友B:
TO delta
你那有电流传感器吗?

网友C:
在线测量即可,不要盲目更换电流互感器,如其测试信号端对5V地不为0-0.1V则电流互感器坏,发生此类故障,刘电流检测通道故障

网友A:
把O/P输出对GND(+-15V的)短路,试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2008-09-18):
有可能传感器弄坏

网友E:
传感器坏的可能比较大

楼主(2010-04-13):
电流检测部分LM339坏,更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