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输入OMORON的光电开关对应QX41

楼主(2006-10-18):
PLC是三菱的Q01,输入模块是QX41,但是经常时有时无,有时候有输入,有时候没有,接线没有问题,听说和光电开关是NPN,或者PNP有关,那位大虾解答一下,光电开关是欧母龙的,型号我再查一下.谢谢了.

楼主:
大家多交流哈
我也是刚入门

网友A:
 三菱工控产品一级代理商---广州新忠仪公司( 刘先生 15918414106)

网友A:
QX41是共阳极的也就是说公共端是接DC电源正极的,所以输入应该是低电频;你的情况看看是不是感应度没有调好!

网友B:
OMORON的光电开关是什么型号?

楼主:
我回家找找
应该有

网友C:
    PNP,这种在欧洲用的较多,我们亚洲的多是NPN型的,OMRON,应该是NPN的吧,你可以看你的传感器说明书,是否是感应距离没有调试好呢?仅供参考,不对之处,欢迎指正!!TKS!!

楼主:
谢谢了
我再找找资料

网友D:
公共端接正极的话,应该接NPN型,因为它的信号线是要有电压输入的,电压直接由模块的输入点供给,其他情况接PNP,信号线外接电压

网友D:
说了不对,改正,PNP电源线外接电压,信号线输出电流

网友E:
你把光电开关的电源直接接到PLC电源模块上,在取PNP的的线接在输入端试一下

网友F:
是不是所选光电开关型号不对(扩散或漫反射)

网友G:
三菱的plcshuru已经做成内部共正极,

所以外部必须接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