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 PLC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18):
AB PLC程序中,用什么符号表示16进制的数?

网友A:
只要符合命名规则的都可以代表16进制的数,你不会是让我告诉你答案“16#”吧。

网友B:
AB PLC程序中用HEX表示16进制的数

楼主:
假设我在将hex12传送到N7:0,是否可以在AB的编程软件中输入
MOV 12# N7:0?

网友C:
在MOV的Source端应该填入12h,数值后带有小写h的表示数值为16进制数,初学AB,不对之处望指正。

网友B:
你可以先转为十进制,我可以给你指令集.

网友D:
西安 AB 你在西安吗
也给我一份吧 !
WASHIDER2305@126.COM

网友B:
我的邮箱chunying1981@126.com
给我发封邮件,我给你回。

网友B:
要500的还是要5000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