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BFV1.5KW故障求肋

楼主(2006-10-18):
一台松下 BFV1.5KW输出缺中间一相,请问是那里问题,谢谢!
这种变频器的驱动与一般的变频器不一样,看不懂呀!!

网友A:
怎么看不懂?你检查一下输出模块看是不是已经烧了一路?

网友B:
驱动电路问题,查模块,中间相光藕,V相驱动电路部分重点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