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罗托克电动执行器反馈波动

楼主(2006-10-18):
我们厂一台进口罗托克电动调节门在指令不动的情况下,反馈出现大幅波动,门实际也在动,请问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检查一下执行器内部测量部件及位反控制板,有否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B:
    看看死区能不能调整一下!

楼主:
反馈板有可能坏吗?

楼主:
我们原来的反馈板是F102,

网友C:
假若排除内部接插件接触问题,应是 FOLOMATIC 模拟比例板故障,至少是这样的,当然不排除主板与其配合问题.

网友C:
本人专业从事进口工控设备维修,做进口自动化设备售后服务工作,是罗托克授权的维修高级工程师,可以对控制板件进行芯片级维修,比如
DCS 板件 PLC 板件 等等弱电设备微电子设备,维修费用比购买原装控制板费用要低.

楼主:
李工,真是谢谢你了,能和你学习以下就好了

楼主(2007-03-08):
保安大哥,有空来一下,兄弟请客!有几块扳子需要处理

网友D(2011-02-19):
罗托克电动执行器反馈板IQ35 CX39350101 反馈板的接线图号是什么